移植,在嵌入式开发中到底怎样去理解.?

楼主(2007-08-24):
移植,在嵌入式开发中到底怎样去理解.?
我是新手:对 移植 在嵌入式中的理解很混沌..有那位晓得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嵌入式里面有很多的CPU或其它硬件,他们由不同的厂商生产,各有差异,要让一个系统在某个芯片上运行.那就得让系统知道并适合这个芯片的特征...
而这个过程就是移植
再一个,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们用MS的OS为什么不用做这步哈?
因为,MS已经帮你把这个事给做了,你不见它的OS越来越大?对硬件的兼容是很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