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有什么工具能检测板子焊接的是否正确?

楼主(2007-03-02):
想问问有什么工具能检测板子焊接的是否正确?
我用Protel99画的板子,做出来焊接之后发现有问题,用万用表量的好辛苦才发现有个引脚焊短路了,不知道有什么工具可以检测板子焊接的是否跟原理图一致呢?
不怕花钱,2万以下的设备公司还是能承受的
焊接
工具

网友A:
在线检测量产很大可以做,2万不一定搞得定,人工检焊比较灵活,数字设备在设计初期就要设计好自检程序。模拟的用仪表了。

网友B:
布板的时候将工人生产的工艺也考虑进去,焊点不要那么靠近

网友C:
不怕花钱,2万以下的设备公司还是能承受的
在硬件领域,尤其是特殊设备领域,2万块钱……

网友D:
哦...这样说来,还是用万用表测了 -_-!!

网友E:
万用表+原理图
经典搭档

网友F:
JTAG测试仪(前提有JTAG接口,但不完全覆盖所有故障)

网友G:
我想你的问题是在开发阶段。
焊个2-3块,如果都一样,可以认为焊接没有问题。
若不同,则检查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