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开关量信号触发继电器设计??

楼主(2007-09-14):
无源开关量信号触发继电器设计??
各位朋友好:
现有bosch的红外被动探测器,报警时输出一个断开的开关量信号,现想用这个信号去控制扬声器发出报警信号,不知如何实现。没报警时输出闭合的开关量信号。
谢谢。
信号
报警
如何

网友A:
VCC --- 上拉电阻 --- |信号输出| --- 地
控制检测
报警驱动电路
如果检测为0,则不动作
如果检测为1,则驱动后端的报警电路

网友B:
http://www.edaoli.com/printpage.asp?id=94
看看能帮上你不?

网友C:
报警用的高音喇叭都是上电就响的,把红外探头结成常开状态,报警时接通,喇叭自己会响不用其他电路,如果必须用常闭触点,可以买常闭触点的喇叭,或者做个简单的反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