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如何控制IO口?

楼主(2007-11-08):
驱动程序如何控制IO口?
在USB中,都是通过端点缓冲传输数据,这和IO口怎么联系起来啊?谢谢
数据
程序
如何

网友A:
正常是通过端点缓冲,当然也可以直接访问I/O口,因为驱动都内核级的。

网友B:
那怎么直接访问I/O口?

网友C:
或者通过端点缓冲怎么访问IO口?谢谢

网友D:
由在firmware内endpoint中断处理例程实现

网友:
端点中断处理?这和I/O口有什么关系?
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E:
从厂家提供的sample code可以看得出

网友:
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中,访问IO口资源是通过
地址重映射
实现的,即将IO口资源的物理地址转换为驱动程序可以访问的许奴内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