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10添加功能按键,中断模式,应用程序,如何添加功能

楼主:
今天看这个操作,看的我都晕了,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

我现在有些不懂了,这个是驱动层面的东西,应该。

而本身windows对驱动层面,应用层面分得比较清楚,

我不知道是不是wince也是这样,

我把这段代码

HANDLE   hEvent1;

hGlobalWrite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if (hGlobalWriteEvent == NULL)
     {
           DEBUGMSG(1, (TEXT("DEMO: Event creation failed!!!/r/n")));
           return;
     }
// OEMInterruptEnable(SYSINTR_BUTTON,NULL,NULL);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BUTTON,hGlobalWriteEvent,NULL,0))
     {
           DEBUGMSG (1, (TEXT("DEMO: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return;
     }

hEvent1 = CreateThread(NULL,0,IST,hGlobalWriteEvent,0,NULL);//开一个处理线程
if(hEvent1==NULL)
     {
           DEBUGMSG (1, (TEXT("DEMO: CreateThread failed!!!/r/n")));
           return;
     }
  DEBUGMSG (1, (TEXT("DEMO: Finish the initialize/r/n")));
return;

放在应用程序里面可以吗?

可是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断id号肯定是存在的,应该没有错吧》?

是不是必须把代码写到驱动层面才可以呢?

另外,我这部分想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

我使用的是2410的开发板,上面提供了4个功能按键,其中有几个已经被设置为重启键,我想给其他的按键,响应我的功能,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一个简单的自定义中断的实验而已,比如我的应用程序打开,

当按键发生后,我的应用程序给出响应,不必系统响应,该如何来做呢?

高手指教

网友:
在应用程序里 得设置寄存器
做过一个 这样的程序 不过是用的c#

你的开发斑估计和我的一样
我的2410也是4个键

网友:
大哥,您 能不能具体给说一下
这个用c和c#应该区别不大吧
具体思路是怎么样的啊?
设置什么寄存器啊 ?

网友:
你先把你的程序 具体注释一下  我比较菜  看不明白
我的思路是更改4个按键的寄存器,更改为中断模式 ,用定时器 扫描中断口 实现的

这个具体实现和硬件相关性 很大  要不我问你的开发板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但是我感觉我的实现不够正统,先说说你的思路
我在你的基础是 给你完善

感觉自己做驱动,这个方法比较好
可以我看不懂 pb的 代码

网友:
pb的代码我基本上 按键这部分功能看懂了
但是问题是,我不想把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实现在驱动层面
恩 你的这个工作模式还是中断模式吗?
如果是中断怎么还需要定时器,扫描啊?
应该是中断处理程序ISR不停的处理,IST处理中断请求啊?
我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我的应用程序里,进行了一个keyboard的初始化,然后完成对应中断的初始化InterruptInitialize
然后开启中断处理线程,就这么简单,和驱动里面采用的是同样的模式
可是现在就是InterruptInitialize处理不了,异常退出,而SYSINTR_BUTTON
肯定是已经在pb中定义号的中断,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不能写在应用程序里?

网友:
上面我说错;
是把我的思路是更改4个按键的寄存器,更改为 输入 模式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实现中断 在c#里
所以 就用了定时器

网友:
恩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个实现起来还比较简单,你用的是扫描模式
用那个io空间映射过来就可以了,我这个不同的
我主要想实验应用程序下的中断编写。

网友:
那你再想想办法
实现;   了
共享一下啊

网友:
恩,有没有其他高手啊》?这个是一个基本问题啊
或者那位高手告诉我这样不可行,我也就不费功夫了。

网友:
驱动层做驱动层的事情,应用层做应用层的事情,干吗把驱动层的事情弄到应用层做?WINCE就是要把这两层分开

网友:
你把中断响应放在驱动层,ISR里返回中断号,IST里调用你想调用的应用程序就好了

网友:
你应先把驱动的里
if(WaitForSingleObject(m_hevInterrup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keybd_event(VK_F7, (BYTE)11, 0, 0);
}
然后在evc里响映
BOOL Csock::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网友:
您没写完 是把if(WaitForSingleObject(m_hevInterrup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keybd_event(VK_F7, (BYTE)11, 0, 0);
}
注释掉吗? 还是什么》?

网友:
你在pb4.2里注册好中断号后.在驱动里的HANDLE Key_Init事件(这是封装为流驱动)
开一个线程
hthrd = CreateThread(NULL,0,(LPTHREAD_START_ROUTINE)KeyIsrThread, NULL, 0, NULL);
在KeyIsrThread线程里
if(WaitForSingleObject(m_hevInterrup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keybd_event(VK_F7, (BYTE)11, 0, 0);
}
然后就可以在evc里响映
BOOL CKey::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这样你什么时候按下按键,应用程序都收到.因为是事件驱动.比用定时器查询的方式好多了.

网友:
修改KERNEL\HAL\cfw.c中的以下三个函数,增加对自定义中断的启用禁用代码:
           OEMInterruptEnable(), OEMInterruptDisable(), OEMInterruptDone()

修改KERNEL\HAL\ARM\armint.c中的OEMInterruptHandler(),对irq返回逻辑中断号,如:
else if (IntPendVal == INTSRC_EINT2) // 看你的实际情况
    return(SYSINTR_MYINTR);
然后再
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MYINTR, hEvent, NULL, 0));     //若没有修改OEMInterruptEnable(),这个调用就会失败
while ( TRUE )
{
    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 INFINITE);
    // do some process...
}

我没实际测试 成功了
给我说一下啊

网友:
这个 键盘做的怎么样啦?

我这到有8729的 键盘 ,能得到 WINCE 返回的了

但是想  换个小的片子, IIC接口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我的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没有被调用,中断没有响应,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