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vs2005 下开发wince的directdraw的问题

楼主:
我用pb定制了os(加入了directdraw),然后生成了sdk,安装, 然后编译了一个wince中directdraw中的一个例子,include和library都选择了安装的sdk,  release编译的没问题,debug编译出现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irectDrawCreat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InitApp(int)" (?InitApp@@YAJH@Z)

把release生成的exe放入设备中运行,黑下屏,立刻退出,也是DirectDrawCreate failed,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现在debug编译没问题了,其他问题正在测试=.=!

网友:
还是不行,debug下还是说directdrawcreate fail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现实设备环境中,执行程序就黑两下屏, 有人说是显示驱动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试了楼上的方法,加载DDRAW.DLL就报无效句柄的错误,楼上真的可以吗?而不用改显示驱动?

网友:
maybe the DDRAW.DLL is lost. please search and find it first. then use GetLastError() to get the error code

网友:
最近也在弄,学习下!

网友:
加上库文件 ddraw.lib

网友:
m_pDLL=LoadLibrary(_T( "ddraw.dll "));
这个要改一下:
m_pDLL=LoadLibrary(_T( "ddraw.dll"));//后面有个空格

然后我这里就是有效句柄了

不过 我这里得到的 hr=DirectDrawCreate(NULL,   &m_pDDObject,   NULL)   ;
却是无效的!我这里是在模拟器上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