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插件的问题

楼主:
我想自己写个界面来调用TCPMP里面插件的内容,各位有什么思路吗,我不清楚怎么使用TCPMP里面的插件?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问过,你的思路有点问题,最简单的做法是按TCPMP的结构去修改界面;而不是按你的结构做一个界面来调用它的插件。其实就是修改tcpmp里面的interface部分了。

网友:
先修改吧,只要达到想要的效果就行.

网友:
等你能够开发出个框架随意调用TCPMP中的插件和FILTER时,你对视频领域的成就等同于开发出FFDSHOW那个牛人了,建议你开始在TCPMP中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