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8051f开发工具Silicon lab ide 的进

楼主:
为什么连接设置里不能选USB呢?怎样解决?

网友:
驱动有没有装好呀

网友:
我用的适配器是EC2,接口是USB的,安装了CP120X的驱动,在SILICON lab ide 里选择连接COM3,然后下载程序(一个简单程序,点亮那个P1.6的LED灯),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我第一次在线调试程序时连接时显示“The serial adapter must be re-programmed....”然后我按了确定,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怎么样解决的?急呀

网友:
有可能是UEC2吧?

这个虽用了USB接口,但是还是一个串口方式

嘿嘿

网友:
就是UCE2啊,你们都怎么设置的?

网友:
用串口的那个!!

嘿嘿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我选COM3是对的喽?

网友:
欢迎访问C8051F网络(www.c8051f.com),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C8051F单片机服务平台.

联系电话:029-86693936    QQ::304382685
msn:sonny_liu@msn.com
短信:13572256200   mail:liujb@ry165.com
采用C8051F单片机原厂Silabs公司核心技术生产的EC3 仿真器是目前 C8051F 系列 MCU 最新的开发工具, 可实现单步、硬件断点、连续单步、停止与运行、支持贮存器和寄存器的修改与查看、下载程序到贮存器、加密等功能。硬件调试可使用 Keil 的 μVsion2、μVsion3 环境或 Silicon aboratories IDE 环境。 EC3 采用真正的 USB 接口(EC2 使用 USB 转 RS232 接口)
,解决了 EC2 及目前市面其他型号运行不稳定的问题,而且显著提高了下载程序和硬件仿真调试的速度。
          是国内唯一一家采用原厂核心技术的产品,请大家认准我们的标志“C8051F网络”。
          本品一年内出现质量问题免费更换新品。

网友:
朋友,换个EC3试试,不错的哦!
c8051f330 9元/片
c8051f330st 125元/套
原装EC3 390元/套(配套下载线+光盘+运费)
c8051f单片机仿真器 90元/套(配套下载线+光盘+运费)
c8051f120 55元/片
c8051f330st 125元/套
c8051f122 95元/片
c8051f320 16元/片
相关产品图片请点击我们的淘宝或拍拍,更多特价产品等着您!!
电话:029-88239932 传真:029-62891066 QQ:304382685 e-mail:mite@vip.qq.com
淘宝:http://shop57128736.taobao.com/
拍拍:http://shop.paipai.com/304382685
技术支持网址:www.c8051f.com

网友:
EC2不是串口的吗?

网友:
EC2 使用 USB 转 RS232 接口

网友:
EC3是纯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