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头有雪花,又好似是电流干扰一样花屏,该如何处理? ...

楼主(2007-05-28):
监控头有雪花,又好似是电流干扰一样花屏,该如何处理?头痛!
监控环境:监控主机装在办公室(WIN XP2系统/8路监控卡2张,共16路监控),监控头是米卡红外夜视枪(带旋转云台),除了办公室和工厂外墙的监控头正常外,其它的(车间、宿舍)都有雪花和被干扰一样花屏,车间的机器开着或关了都一样,整个系统用监控屏闭线和2X0.75电线(云台控制线)一起穿线管安装布线的,取电方式:直接用到车间生产用电的主线驳接过来,测过电压正常,变压器输出的电压12V正常,有花屏的监控头线长在150米至250米,监控线中途没有驳接过,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是不是高压电流干扰的,还是机器运作时所产生电流影响到的问题?。。。。大虾们帮帮忙,要不然工程无法验收啊。
监控主机
控制线
如何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尤其是在大型的厂矿.试着接地也未解决,应试是强电流和强电磁干扰.

网友:
想办法屏蔽吧

网友B:
或者找出串入干扰的路径

网友C:
电源首查,然后其它与它相关的。。。

网友D:
应该是干扰,检测信号看看是不是干扰,是的话,找出干扰源,屏蔽!!

网友E(2008-04-30):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