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下的无线网络视频传输问题

楼主(2007-01-31):
请教wince下的无线网络视频传输问题
大家好,我们最近在做无线视频传输方面的东西
现在视频的本地采集编解码都已经实现(有芯片产商的demo程序), 视频采集后编码成mpeg-4放在某内存缓冲区中,
现在我们想通过wifi传输视频,用的是windows ce5.0,最终是要实现两个掌上设备点对点的视频传输,还有可能要增加一些控制指令
我对 windows 网络编程方面几乎空白, 所以想请教一下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 无线wifi网络和有线的环境下的编程应该是一样的吧.
请大家给一点提示和参考意见,需要用哪些技术来实现?
wince
windows
点对点
缓冲区
视频传输
WindowCE

网友A:
也查过一些资料,如果仅是简单的实现点对点的视频数据传输,是否用下列方法就可以实现
windows socket 网络编程接口
udp 数据传输
rtp 实时传输控制

网友B(2007-06-04):
学习!向大家学习!我已经被此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C(2007-07-08):
我用的不是wifi,是射频通信的,但是我只是简单的数据采集而已,最近一直在关注视频采集传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方便qq交流嘛? 23595116

网友D(2007-11-28):
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期待交流

网友E:
急寻软件高手帮忙,有报酬,价格方面的问题可以商量.最好是重庆的,或者能有机会到重庆来的
我这里有个项目,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ARM2440+摄像头(驱动已经做好,有一个测试程序,但是没有测试程序的源代码).现在想做一个远程图象显示.现寻找一位软件高手,只要能实现图象的远程采集,本地图象再线就可以.有意者可以通过邮件联系:zcc1525-sad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