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4.0开发环境,多边形外环和内环填充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在evc4.0开发环境,多边形外环和内环填充的问题
我有1个问题请教,在evc4.0开发环境,那位做过多边形外环和内环填充的项目,我用polypolygon这个函数,可是他不支持evc,在vc下面好用。
我要达到的效果外环里面的内环不被填充,可是在evc4.0下内环也被填充了。请问是这个函数polypolygon不支持evc4.0么。
填充
项目
开发

网友A:
补充一下:
在msdn上面说支持Windows CE versions: 1.0 and later,
可是我调用这个函数内环还是被填充了。

网友B:
WinCE下的API函数在和PC上是有一些细微差别,可能你遇到的这个情况也是差别之一吧。

网友C:
能用但不代表用起来一样,尤其是这些涉及到显示方面的函数,很多都是和底层的显示驱动相关的,你的驱动不支持,函数再怎么支持都没用,要不你换个bsp包试试看。板子上的驱动功能是没法和你的pc上的驱动比的。

网友D:
帮顶,很早之前发过此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自己写算法做

网友E:
用Polygon是没问题的,我在mobile下画过三角形的,内部填充

网友F:
哦,看错了,以为想内部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