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RAM,给点意见.

楼主:
本人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对java,php,delphi都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学过一定时间的伟福,但它的接口没有RAM丰富,现在想学一下RAM,请问一下RAM是在windows还是linux下运行,还有就是调度软件用什么,要不要仿真器.

网友:
LZ以后看书要仔细哈,是ARM,它是一个体系结构,由第三方场家生产不同功能的芯片...但依于此体系的统一叫ARM处理器..

在它上面可以跑很多的操作系统,除了你提到的厂家,还有其它的像UCOS等等...

一般它都内建标准的JTAG仿真接口,只要相应的JTAG兼容的仿真器,都能对它进行仿真...

网友:
呵呵,计算机出来的到底不一样,刚看到傻眼!!

网友:
我一看就不懂了

网友:
最近想装航的人还挺多

网友:
当我看到这个标题时我以为我已经落后了

网友:
呵呵,别打击人嘛,新手犯点错误难免的

网友:
同5楼的

网友:
若硬件不行的话,做起来,不是很得心应手啊
建议放弃

网友:
有一本书叫由浅入深学ARM7,上下册,可去找来看下,入门不很难,深入下去就。。。

网友:
可以从一些热门的arm器件开始,如arm7可以先用用nxp的,arm9可选samsung的,光看书是不行的,得上板子上跑跑

网友:
果然楼主是打错了,楼主打的应该是ARM

这几年让新名词给弄的狠了

最开始是什么COM,以为就是.com呢,后来是.net,不知道以后是否有.cn之类的
还有BOSS啊,KISS啊

网友:
现在嵌入式培训铺天盖地
说不定几年后这行业也8行啦那

网友:
boss和kiss是啥??

网友:
arm,其实跟你学的PHP,DEPHI等一样,只是它是C与汇编的集合。arm并不难,难的是不去试它。多看点书,多试验,就知道啥是arm了

网友:
学什么要有信心。问别人没用!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用ARM,是ARM7,什么系统都不要,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