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求解:硬件模拟的方法

楼主(2007-06-24):
求解:硬件模拟的方法
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设备上的控制软件是在windows下工作的,但是在系统上有一块基于71055的IO采样单元,控制软件通过采样单元可以确定软件的工作状态,一般都是在PC上编制,然后copy到设备上调试,在普通PC上工作时,因为没有采样单元,控制软件从内存中读出来的是乱码,无法正常工作,不知道是否有高手可以在普通PC上虚拟采样单元,可以实现在普通PC上调试该控制软件。
在线等待高手赐教!
工作
在线

网友A:
如果有软件可以虚拟IO设备的端口,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B:
在网上溜跶了很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消息或者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