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系统存储数据中的问题

楼主(2007-09-28):
WinCE系统存储数据中的问题
请问在wince系统中数据存储一次是不是都要擦除一个扇区的区域,即只存储一个字节的数据,要擦除一扇区的区域吗?还是只擦写数据相应大小打区域?
存储
wince

网友A:
wince没有这个特性。
你说的应该是nand flash的特性,如果要改写flash的数据的话,就要先擦除整个扇区,然后在写入。
这个是硬件决定的,不是wince决定的。

网友B:
楼主在说单片机。。。。。。

网友C:
我问的是ARM板子上的Wince。

网友D:
跟系统没有关系的,跟卡的类别有关系。例如采用CF 和 nand flash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