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Print Processor

楼主(2007-01-17):
怎么安装Print Processor
怎么安装Print Processor
安装

网友A:
自己搞定了,谁来接分啊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用这个函数的?

网友C:
char buf[MAX_PATH] ;
DWORD Need;
GetPrintProcessorDirectory( NULL, NULL, 1, (unsigned char*)buf,MAX_PATH, &Need) ;
strcat(buf,"\\genprint.dll");
CopyFile("genprint.dll",buf,FALSE) ;
AddPrintProcessor( NULL,NULL, "genprint.dll", "genprint") ;

网友D:
多谢!
真不好意思,又问问题又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