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不能在断点停止

楼主:
大家好:

  小弟用VS2005 + CE5.0 + C#,

  用网线可以下到设备运行,但不能在断点停止,说我尚未加载指定的模块,

请问是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
缺少程序中用到的库吧。

网友: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证明不缺什么.就是在断点不停!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在模拟器中断点工作正常,在设备上断点不起作用,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文件是以什么方式加载的?dll吗?

网友:
选择Debug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当前状态是debug吗?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编译时优化过了吧

网友:
你的CE5.0是debug版本吗?

网友:
和CE系统 是不是DEBUG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
好像模拟器就可以用断点,真机就不行,有哪位成功过,指点下吧.

网友:
91program(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那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提示缺少什么dll阿?我们怎么都可以的阿

网友:
有没有选择kdsub作为调试
看有没有kd.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