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为什么每次修改了IP设置,重启动后就恢复到原样?

楼主:
wince5.0,为什么每次修改了IP设置,重启动后就恢复到原样?

网友:
木有保存注册表信息```

网友:
那要看你是怎么重启的了,如果按下挂起按钮重启,系统会帮你保存注册表,然后就不会恢复到原样,如果只是按电源,那就不会保存,当然恢复到原样。

网友:
我做的映像挂起好像不好用,不能重启目标设备,可能是我的设置问题,不过,我挂起一下之后在直接关电重启同样无法保存原有的设置,这个映像好像是映像到RAM,一掉电就完全恢复原来的设置了。

网友:
注册表保存到flash里~~~~~

网友:
写个程序,直接调用RegFlushKey(HKEY_LOCAL_MACHINE); 这个函数,这样就直接保存注册表了,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写注册表后,flush没有;重起网卡用 :
这是NDIS层的调用,当初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研究了好久,这是最有效的一种重新启动网卡(自动完成DHCP,驱动重启,IP设置)的方式.其余方式无效.

         //卸载主端口驱程

WCHAR MainAdapterName2[100]=TEXT("DDNETM\0DDNETM1\0\0"); //网卡1 在系统中名,

                            bRet = DeviceIoControl(

                                                                                    hAdapter,

                                                                                    IOCTL_NDIS_DEREGISTER_ADAPTER,

                                                                                    MainAdapterName,

                                                                                    wcslen((MainAdapterName)+1) * sizeof(WCHAR),

                                                                                    NULL,

                                                                                    0,

                                                                                    &dwReturnedBytes,

                                                                                    NULL

                                                                             );

                            if(bRet==TRUE)

                            {

                                     TRACE(_T("DELoad MiniPort Success"));

                            }

                            else

                            {

                                     int nError=GetLastError();

                                     CString strErr;

                                     strErr.Format(_T("Name=%s IOCTL_NDIS_REGISTER_ADAPTER Failed Code=%d"),MainAdapterName,nError);

                                     TRACE(strErr);

                            }

                            WCHAR MainAdapterName2[100]=TEXT("DDNETM\0DDNETM1\0\0");

                            //装载主端口驱程

                            bRet = DeviceIoControl(

                                                                                    hAdapter,

                                                                                    IOCTL_NDIS_REGISTER_ADAPTER,

                                                                                    MainAdapterName2,

                                                                                    wcslen((MainAdapterName2)+1) * sizeof(WCHAR),

                                                                                    NULL,

                                                                                    0,

                                                                                    &dwReturnedBytes,

                                                                                    NULL

                                                                             );

                            if(bRet==TRUE)

                            {

                                     TRACE(_T("Load MiniPort Success"));

                            }

                            else

                            {

                                     int nError=GetLastError();

                                     CString strErr;

                                     strErr.Format(_T("Name=%s IOCTL_NDIS_REGISTER_ADAPTER Failed Code=%d"),MainAdapterName,nError);

                                     TRACE(strErr);

}

网友:
保存到注册表也应该是一个方法,但是,好像要解决先可以把注册表保存到CF卡等其它永久保存介质上的问题,这就是我最困惑的。
还有,改注册表应该具体在哪里啊?

网友:
同时也谢谢网友waitYY(),可是你的程序我有些看不太懂,可不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假设我就是想把ip设置为:192.168.1.111。

网友:
因为你没有正确配置硬盘驱动,或者没有加载文件系统

你能启动nk是在dos下启动的,只是表示你在dos能认到

而且nk是二进制文件,所以没有文件系统也可以的

裁系统的时候,指定硬盘盘符和设置存放NK的位置不是一回事

网友:
那个网卡重启程序是用来重置网卡的,是为了能够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网卡IP,至于你的保存IP的功能,并不适用,wince自动会把注册表保存在你的存储设备中,采用保护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的,否则你的ce早挂掉了。

网友:
我很笨,还是不太明白如何实现如题的功能?

网友:
配置表没有修改好.

网友:
什么配置表啊?能具体些吗?

网友:
修改注册表确实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