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socket select 函数的设置为读时返回总是0

楼主:
我的代码如下
CUDP_CE *pSocket;
        pSocket = (CUDP_CE*)lparam;
        fd_set fdRead;
        int ret;
        TIMEVAL        aTime;
        char * recvBuf=NULL;
        aTime.tv_sec = 1;
        aTime.tv_usec = 0;
        SOCKADDR_IN tmpAddr;
        int tmpRecvLen;
        int recvLen;
        int iErrorCode;

        char * recvedBuf = NULL;
        int recvedBufLen;

        while (TRUE)
        {

        //收到退出事件,结束线程
                if (WaitForSingleObject(pSocket->m_ExitThreadEvent,0) == WAIT_OBJECT_0)
                {
                        break;
                }

                //将set初始化空集合
                FD_ZERO(&fdRead);

                //将pSocket->m_UDPSocket套接字添加到集合中
                FD_SET(pSocket->m_UDPSocket,&fdRead);

                //调用select函数,判断套接字I/O状态
                ret = select(0,&fdRead,NULL,NULL,&aTime);

                if (ret == SOCKET_ERROR)
                {
                        iErrorCode = WSAGetLastError();
                        pSocket->m_OnUdpError(pSocket->m_pOwnerWnd,iErrorCode);
                        break;
                }

                if (ret > 0)
                {
                        if (FD_ISSET(pSocket->m_UDPSocket,&fdRead))
                        {
//要执行的代码
}

如果ret = select(0,&fdRead,NULL,NULL,&aTime);中变为ret = select(0,NULL,&fdRead,NULL,&aTime);ret就可以为1 不是零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fdRead在 select  执行之后为空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你前一个是指读,,后一个是写,,,改天我也把select用在ce上玩玩,,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nfds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ockets to check.

EXAMPLE

In this example select waits for data to read from a socket.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This function calls select to wait for data to read from */
/* one of the sockets passed as a parameter.                */
/* If more than 3 seconds elapses, it returns.              */
/* Return value flags. These indicate the readiness of      */
/* each socket for read.                                    */
#define S1READY 0x01
#define S2READY 0X02

waittoread(int s1,int s2)
{
   fd_set fds;
   struct timeval timeout;
   int rc, result;

      /* Set time limit. */
   timeout.tv_sec = 3;
   timeout.tv_usec = 0;
      /* Create a descriptor set containing our two sockets.  */
   FD_ZERO(&fds);
   FD_SET(s1, &fds);
   FD_SET(s2, &fds);
   rc = select(sizeof(fds)*8, &fds, NULL, NULL, &timeout);
   if (rc==-1) {
      perror("select failed");
      return -1;
   }

   result = 0;
   if (rc > 0)
   {
      if (FD_ISSET(s1, &fds)) result |= S1READY;
      if (FD_ISSET(s2, &fds)) result |= S2READY;
   }

   return res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