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SOCKET的简单问题,求会者帮忙
dqhhqd12
dqhhqd12

网友A(2007-07-01):
关于SOCKET的简单问题,求会者帮忙
我要实现PC与DSP的网络通信, 我不懂SOCKET, 想知道SOCKET最后将UDP数据包发送出去时这个数据包是不是符合以下结构:
1.以太网头(7个字节)
2.IP头 (10个字节)
3.UDP头 (4个字节)
4.数据
5.以太网尾
总长度在60--1514个字节之间
还有就是我的VC参考书只有用SOCKET实现聊天程序的示例,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如何用SOCKET传输整形,浮点型数据, 我知道可以传输但不知道用哪些函数,我在MSDN上查到一个CAsyncSocket::SendTo()函数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数据包
以太网
程序
如何

网友B(2008-01-25):
不是 ,根据我知道的,以太网头是14B
IP头最少20B,
UDP头最少8B
以太网尾 4B效验

网友C:
把整形,浮点型变成字符型不就可以了吗?16位变为8位 高位8位=16位/256,低8位=16位%256。等接收完了再变回来不就ok了。

网友D:
pc上网络编程有成熟的教程。

网友E(2008-02-27):
PC通过ARM9(WINCE)实现远程摄像(速度经过大大优化)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8/02/25/2120059.aspx

网友F(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