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c机与嵌入式的SOCKET通信问题
mingdi
mingdi

网友A(2007-03-14):
pc机与嵌入式的SOCKET通信问题
PC机:操作系统XP,无线网卡
嵌入式:操作系统CE,无线接入器(AP)
总之...PC机和嵌入式通过无线局域网连接
通信协议:TCP,为了方便,我的程序中使用的端口都统一为3000
问题描述:
在老外的网站上找到一个TCP/UDP的类,里面有现成的DEMO,在PC机上用"127.0.0.1"这个地址测试过,可以正常工作
后来我写了个UDP程序,下载到嵌入式上(也就是WIN CE上),发送数据到PC机上,没反应..
但PC机上的程序发送到嵌入式的时候嵌入式上的程序成功得接收到了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水平有限,哪位兄弟帮我分析下...(后来写了个TCP的程序也是同样的情况)
操作系统
程序
动态

网友B(2007-05-15):
ce 中程序连接的服务器ip 的设置的是pc 的ip吗?

网友C(2008-03-28):
1. CE中代码中的PC ip 或 port 不对,
2. PC上有防火墙

网友D:
好像是代码有问题,在看一下,要不就贴出来看看吧,我以前做过这方面的东东,没什么问题的,LZ要有信心呦(:

网友E(2008-06-23):
同意2楼的
注意查看PC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