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Nor Flash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兼职,帮人定制wince系统(初学者,第一次碰着玩意)。用的是pb4.2。遇到一个norflash问题,我需要在扩展板上添加一块norflash芯片,(ncs1, 非paired,16位寻址)想了好长时间无法解决,特地向论坛的高手请教。ncs1的物理地址是:0x04000000,Virtual(cached) address:bc300000,我把length故意设小了点,刚开始设的是16M也不行。但是我如果把起始地址设为ncs0就行,但那样驱动的是ncs0。我想驱动的是ncs1,bank 1。
   我在startadflash驱动里加了部分调试信息,发现对ncs1驱动时,写入读manufacturer code命令后,读单个读到的数据是这个命令的值0x90,而不是intel的code 0x89,写入单个字节program动作命令后,写数据后,检查状态不能得到写完成状态。总结:现象好像是没有连接上norflash一样,但据我们的硬件工程师称硬件连接应该不会有问题。
   但我还是怀疑硬件是否有问题,询问是否pcb布线不好也有会影响?

下面是注册表相关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trataFMD]
   "Dll"="stratad.dll"
   "Order"=dword:2
   "Prefix"="DSK"
   "Ioctl"=dword:4
   "Profile"="MS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MemBase"=dword:bc300000
   "MemLen"=dword:e00000
   "IsPairedFlash"=dword:0
   "Flags"=dword:1000

; Override names in default profi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Name"="MSFLASH for STRATAFLASH"
    "Folder"="NOR Flash"
    "MountFlags"=dword:0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c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
        "MountFlags"=dword:c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000014
    "Paging"=dword:1
    "EnableCache"=dword:1
    "CacheSiz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trataFMD"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Order"=dword:0
    "BootPhase"=dword:0

下面是memmap.inc的相关信息:
  IF PLAT_LUBBOCK = "1"
    ; // Lubbock-Specific Mappings
    DCD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BOOT_FLASH_BASE_PHYSICAL,      32   ; BOOT ROM (nCS0)
    DCD APP_FLASH_BASE_C_VIRTUAL,       APP_FLASH_BASE_PHYSICAL,        16   ; Application FLASH (nCS1)
    DCD FPGA_REGS_BASE_C_VIRTUAL,       FPGA_REGS_BASE_PHYSICAL,        1    ; Lubbock Registers (nCS2 - Lower half)
    DCD SRAM_BASE_C_VIRTUAL,            SRAM_BASE_PHYSICAL,             1    ; SRAM (nCS2 - Upper half)
    DCD SMC_ETHERNET_IO_BASE_C_VIRTUAL, SMC_ETHERNET_IO_BASE_PHYSICAL,  1    ; Ethernet (nCS3) - I/O Space
    DCD SMC_ETHERNET_ATTRIB_BASE_C_VIRTUAL, SMC_ETHERNET_ATTRIB_BASE_PHYSICAL,  1    ; Ethernet (nCS3) - Attrib Space
    DCD SA1111_BASE_C_VIRTUAL,          SA1111_BASE_PHYSICAL,           1    ; On-Board SA-1111 (nCS4)

    DCD XDC_BASE_C_VIRTUAL,             XDC_BASE_PHYSICAL,              1    ; eXpansion Daughter Card Connector (nCS5)

    ENDIF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网友:
搂主写了很多阿,没有细看,不过精神可嘉阿,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先去做,在到片子上面去找,相对应的信号起来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PCB布线一般不会有大问题的,他们出来就 是验证过的东西了

网友:
因为PCB板子是自己人设计的,不是成熟产品,所以我才怀疑的. :-)
现在,我通过ncs0剩余的空间做的持久存储.
多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谢谢楼主尚分,我是做硬件的,以后多交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