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UART发送数据前要加延时?

楼主:
我用UART做的一个小的发送数据的程序,数据发送采用的是中断的方式.采用485转232和上位机通信,用串口调试精灵观察接收到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发送数据前不加延时接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可是查了很多单片机资料都没说要在发送数据前要加延时,我用的是c8051f064单片机.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呢?大家指点下,程序片段如下: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int i,j;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TXEN = 1;                           //485发送使能
  SFRPAGE = UART0_PAGE;               // Switch to UART0 page
  EA = 0;
  EA = 0;
  RI0 = 0;
  RB80 = 0;
  for(j=0;j<20;j++);                 //延时,不加则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
                                     //而且每次收到的错误数据是一样的.
  for(i=0;i<5;i++)
         {
      SBUF0=a;
      while(!TI0);
      TI0=0;
         }
  EA = 1;
  SFRPAGE = CONFIG_PAGE;
  TXEN = 0;                         //485接收使能
   SFRPAGE = old_SFRPAGE;
}

网友:
for(j=0;j<20;j++);                 //延时,不加则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
                                     //而且每次收到的错误数据是一样的.

看看,你的485芯片的切换发送的反应时间...

网友:
软硬件0结合时硬件延时应该考虑到。

网友:
同上,估计是硬件切换收发问题。验证是不是一直发送错误,还是开始的几个字符错误。

网友:
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是485的问题了,我用的美信公司的MAX485,看芯片资料,算时间是应该不用加延时的,请问你们用485有没有遇到要加延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