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1):
at89s52问题请教
大家好 ! 我是学习单片机的新手 请问下 单片机的CPU芯片 如(AT89S52)它要进行ISP软件下载 而我们又要 进行编写自己的程序 那个ISP软件和自己编的程序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不是自己编写程序直接写到芯片内去就可以? 我不只到 请教高手
芯片
编写程序

网友A:
那个ISP软件和自己编的程序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工具关系
简单的比喻:
你写的程序是酒
ISP软件和线是漏斗
单片机里面的ROM就是瓶子
然后,用漏斗把酒倒瓶子里...
不是自己编写程序直接写到芯片内去就可以?
写程序,得经过:
源程序->编译->HEX->写入芯片
然后才能执行

网友B:
高手大哥! 能告诉我一个ISP在线下载软件地址吗?

网友C:
留个邮箱,我给你

网友D:
好啊 fantaomp@126.com

网友E:
http://blog.sina.com.cn/u/4aa476720100090f
这里面有

网友F(2007-07-03):
个人认为AT89S52的ISP功能不好用!
以前我也是用这块片子的,感觉挺麻烦!
到了公司用STC系列的了,感觉不错,功能强大,I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