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出现link错误!高手帮忙

楼主:
我在evc上调用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要创建一个在mount出来的vol上创建db,
但link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CreateDB(unsigned short *,struct _CEGUID *,unsigned long *)" (?CreateDB@@YAHPAGPAU_CEGUID@@PAK@Z)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这种错误吗?
我用的是ce5.0+evc4,
好象在coredll.dll里面看不到有这个函数,
真的好不明白.

网友: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5.0 and later.
Header: Windbase.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另外,你应该#define EDB,最好使用VS.NET2005开发。

网友:
我是在一块版上开发的,
coredll.lib里面没有这个函数,所以调不起来.
呵呵..

还有个问题,
CeCreateDatabaseEx2 (CEDB)这个我怎么没有看到设置属性的项??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但EDB在我这确实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