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VC到EVC移植的数据类型及函数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
  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得到的任务是将一个VC6.0写好的库移植到EVC上面。我使用的方法是将VC的代码粘贴到EVC中,再Bulid找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对。
  在找错误期间,首先遇到了
error C2664: 'localtime'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long *' to 'const unsigned long *'
error C2664: 'wcslen'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char *'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之类的错误。手中的C和C++语言的书里面查不到,而wince编程之类的书里面有似乎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或是参考什么书籍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希望予以指点。非常感谢!
第一次在eeworld上提问,不正确之处还望指正!

网友:
我刚查到说是要强制类型转化,请问用什么函数进行转换,到哪里去查?谢谢

网友:
首先要注意,Unicode 与 char型的转换,也就是对字符串的处理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就是不明白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转换方式,还请大侠明示。
比如说我这第二个错误吧,在vc里其实是这样的:
extern "C" void pascal ascii_hex(PBYTE sHex,PBYTE sReply)
{    length=_mbslen(sHex);  }
查msdn: _mbsle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 )还不能用于EVC对吧,于是我就用了wcslen不知道对不对。用了之后出现了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char *'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这个错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改。
请大侠给我个例子,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人看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应该先了解一下UNICODE的基础知识,WinCE只支持UNICODE,这和PC上是不一样的,也是做CE编程的一个基本知识吧。

网友:
斩大侠,我知道wince上使用的是unicode,我也知道应该改,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应该参考什么,希望给予明示,或者举个例子也行

网友:
wince对格式要求要比PC平台的高
wcslen 是 wchar* 类型的长度

你试试这个,是不是一样
strlen((char *)sHex);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KevinCEC大侠先!

网友:
strlen()不是ANSI的函数么?

网友:
因为另有任务evc的程序暂时放下了,问题以后另开贴讨论吧,帖子先结了。新手手头不宽裕,还望见谅!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