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etup api写驱动的安装程序?

楼主:
如题;在DDK文档中看到不少函数,但是不知道到底要用哪些函数,操作的流程又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最好有例子参考.
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答呢
简单说两句也行啊

网友:
copyoeminf()来预安装inf文件
updatedriver(),具体忘了名字,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
谢谢你
我还想请问一下,应该是先插上设备再运行这个安装程序还是先运行再插设备呢?
谢谢.

网友:
WINDDK\3790\src\setup\cocpyinf 有个例子程序

安装驱动和插入设备没有先后关系.
可以先插入设备,OS找不到驱动,就提示安装驱动

网友:
谢谢你.
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想插入设备后系统能自动完成驱动的安装而不会弹出"硬件管理"器,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

网友:
系统会搜索INF文件,如果你的PID,VID匹配的话,就会给你自动装上。

网友:
在2000上确实可以自动装上,可是在XP上却不行,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那就是你的inf没有写好

网友:
inf不是我写的,是用WinDriver生成的

网友:
DDK都有Sample为什么不看呢 MSDN中都有解释的

网友:
我也想达到自动安装的目的,

WINDDK\3790\src\setup\cocpyinf 有个例子程序

安装驱动和插入设备没有先后关系.
可以先插入设备,OS找不到驱动,就提示安装驱动

我看不懂啊,谁能来解释一下咯

网友:
这个问题就没有人来回答了吗?

网友:
不会全部都不懂吧,叫人怎么答呢,DDK 的API在MSDN中有解释的,也可以在DDK Document中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