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VxWorks启动的问题

楼主:
 本人是通过dos加载vxload再加载bootrom然后从网络下载VxWorks启动
但由于重装了系统,从新制作了bootrom,出现了一个怪问题
启动时总是到loading完vxworks后,显示
starting at 0x1008000....然后就停在那了,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看哪出了问题。
另外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起bootrom时好像有press any key to stop booting,但是按任何键都没有效果,总是直接倒数7秒就去下载VxWorks去了。
用的config.h是以前保留的,应该没问题。
另外,原来是pentiunIII的目标机,由于出了问题换了个pentium四的,但显卡和网卡都用得是老的,不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机器起不来什么都做不了,真要命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在启动代码里去掉pentiumMsrInit()这个函数.

ps:可能这个函数名我弄错了.反正是初始化msr的吧.

再ps一把:你可以点灯试一下,键盘上就有三个灯,调用dos中断就能点亮它们.

深刻能体会你的心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去试试
关于点灯什么的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我一直做上层开发,对于底层都是一直半解,自己汗一个先

网友:
在你的bios里尝试把usb控制器都关闭.

网友:
好的,谢谢,再去试试。另外,键盘有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是把赛扬升级为pentium M,
到这个位置starting   at   0x1008000也不动了,按二楼的说法,把pentiumMsrInit去掉也没有效果。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通过dos加载vxload再加载bootrom然后从网络下载VxWorks启动,
这个操作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啊?万分感谢阿,我最近一直在进行dos下的启目标机的工作。

一楼的sleeptilldeath ,您能告诉我吗,我的邮箱:myruru2005@.com.cn

网友:
唉,不好意思啦,最近一直没来,
最后还是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又找了一台奔3的机器就好了
可能我们一直用的dell机,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6楼的地址写错了吧,这个是从网上下的,可以参考执行
1、DOS-VxWorks双引导

  1)、用Dos6.22系统盘格式化硬盘。
    format c: /s /q /v:dos-vx

  2)、拷贝bootrom、vxload.com、himem.sys和config.sys到硬盘中。
   autoexec.bat文件有没有无所谓。
    说明:好像只要拷贝的bootrom文件连续,并且确认将Dos加载到内存高端,即使硬盘上先有大量的文件,

再拷贝
bootrom等文件也无所谓。bootrom文件为生成的原文件,而非vxcopy后的bootrom.sys文件。

  3) config.sys文件配置如下:

[menu]
menuitem=Boot_FEI, Start  with FEI
menuitem=Boot_DOS, Start  with DOS
menudefault=Boot_FEI,2

[Boot_FEI]
device=c:\himem.sys /testmem:off
dos=high,umb
shell=vxload.com bootrom

[Boot_DOS]
device=c:\himem.sys /testmem:off
dos=high,umb

[COMMON]
files=40
buffers=30
rem dos=high,umb
stacks=9,256
lastdrive=z

2、用硬盘引导VxWorks,我是这样做的:
    1)软盘为DOS622系统盘,包含format.com、chkdsk.exe。
    2)生成bootrom,拷贝到软盘
    3)拷贝..../x86-win32/bin目录下的mkboot.bat、vxsys.com、vxcopy.exe三个文件到软盘
    4)用软盘在目标机上引导,然后
       c:> format c: /s /q /v:vxworks
       c:> mkboot c: bootrom
       检测拷贝的bootrom.sys是否连续,连续则是正确的。
    5)拷贝vxworks到C盘
    6)OK!
说明:若为双引导方式,则只将该bootrom文件拷入硬盘,按照第一点所描述的方式做即可。

3、用98格式化硬盘,我原来碰到过问题,后来我就一直用DOS622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