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S是什么?

楼主:
请高手 解教下!

网友:
DDS是一种全数字化的频率合成器,由相位累加器、波形ROM、D/A转换器和低通滤波器构成。时钟频率给定后,输出信号的频率取决于频率控制字,频率分辨率取决于累加器位数,相位分辨率取决于ROM的地址线位数,幅度量化噪声取决于ROM的数据位字长和D/A转换器位数。

DDS有如下优点:⑴ 频率分辨率高,输出频点多,可达 个频点(N为相位累加器位数);⑵频率切换速度快,可达us量级;⑶ 频率切换时相位连续;⑷ 可以输出宽带正交信号;⑸ 输出相位噪声低,对参考频率源的相位噪声有改善作用;⑹可以产生任意波形;⑺ 全数字化实现,便于集成,体积小,重量轻,因此八十年代以来各国都在研制和发展各自的DDS产品,如美国QUALCOMM公司的Q2334,Q2220;STANFORD公司的STEL-1175,STEL-1180;AD公司的AD7008,AD9850,AD9854等。这些DDS芯片的时钟频率从几十兆赫兹到几百兆赫兹不等,芯片从一般功能到集成有D/A转换器和正交调制器。

====== DDS文件介绍 ======

在OrigoEngine的材质系统中,可以看到很多的dds文件。可以简单地认为这些dds文件同bmp、tga等常见的图片格式一样,记录了一张图片的信息,如果我们在photoshop中使用dds的插件,就可以在photoshop中打开这些文件。

dds是DirectDraw Surface的缩写,实际上,它是DirectX纹理压缩(DirectX Texture Compression,简称DXTC)的产物。DXTC减少了纹理内存消耗的50%甚至更多,有3种DXTC的格式可供使用,它们分别是DXT1,DXT3和DXT5。

网友:
数字频率合成器

网友:
直接(D)数字(D)信号(S)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