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测试

楼主: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测试串口程序的?

现在有两个程序,一个用java编写, 另一个用C, 串口通讯,
感觉没有什么方便的测试方法,只有手工发送一个packet,
在另一边检查对不对,或责查看返回结果, 但是这种方
法比较重复,请问有没有可以避免重复劳动的办法啊?

比如, 写 testcase(有些不好验证), 编写一个模拟设备(难度大)?

请问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谢谢!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请问高手有串口调试助手的源代码么 ?
有的话 发个我邮箱 oxley138@163.com

谢谢哈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是个做好的小软件,好像不提供源码吧,没有搞明白你具体想要做什么。如果你只是想测试你的串口程序的话,永不着源码吧。有这个工具就足够了。

网友:
时间跨度好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是个做好的小软件,好像不提供源码吧,没有搞明白你具体想要做什么。如果你只是想测试你的串口程序的话,永不着源码吧。有这个工具就足够了。

大把,到www.pudn.com搜索一下,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