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wince下实现static背景透明后 每次显示文字会覆盖,怎么解决? 送分50

楼主:
刚刚接触wince 老板给了个任务,要实现wince下static控件动态显示文字而且控件背景要透明.结果我实现透明后,动态文字就会不停覆盖前面显示的.结果然成一堆.

请问高手这个该怎么处理.vc下的方法都不行啊.

网友:
要重新画背景的。 那样才不会被盖住。。
我以前也遇到国。

网友:
重新画背景?是这样吗?
我有试过在每次显示前重新画的,可是还是不行啊.
        CDC *pDC = this->GetDC();
        ASSERT(pDC);
        ASSERT(m_bmpBkgnd);
        HDC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 pDC->m_hDC );
        CBitmap bmp;
        bmp.Attach( m_bmpBkgnd );
        BITMAP bm;
        bmp.GetBitmap( &bm );
        SelectObject( hMemDC, m_bmpBkgnd );
        BitBlt( pDC->m_hDC, 0, 0, bm.bmWidth, bm.bmHeight, hMemDC, 0, 0, SRCCOPY );
        DeleteDC( hMemDC );
        bmp.Detach();
        bmp.DeleteObject();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想了好几天了还没有解决.老板现在在催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多谢slyzhang的提示
我在重绘屏幕的基础上又加了showwindow(true)和showwindow(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