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设备加载的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的硬件是Ez-usb fx2系列68013芯片
但是怎么

NTSTATUS
Ezusb_PnPAddDevice(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DEVICE_OBJECT PhysicalDeviceObject
    )
/*++
Routine Description:
    This routine is called to create a new instance of the device

Arguments:
    DriverObject - pointer to the driver object for this instance of Ezusb
    PhysicalDeviceObject - pointer to a device object created by the bus

Return Value:
    STATUS_SUCCESS if successful,
    STATUS_UNSUCCESSFUL otherwise

--*/
{
   NTSTATUS                ntStatus = STATUS_SUCCESS;
   PDEVICE_OBJECT          fdo = NULL;
   PDEVICE_EXTENSION       pdx;

   WCHAR KernelDeviceNameBuffer[] = L"\\Device\\Ezusb-0";
   UNICODE_STRING KernelDeviceNameUnicode;
   WCHAR UserDeviceLinkBuffer[] = L"\\DosDevices\\Ezusb-0";
   UNICODE_STRING UserDeviceLinkUnicode;
   RtlInitUnicodeString (&KernelDeviceNameUnicode,
                          KernelDeviceNameBuffer);//&KernelDeviceNameUnicode

   Ezusb_KdPrint(("enter Ezusb_PnPAddDevice\n"));

   ntStatus = IoCreateDevice (DriverObject,
                              sizeof (DEVICE_EXTENSION),
                              NULL,
                              FILE_DEVICE_UNKNOWN,
                              0,
                              FALSE,
                              &fdo);

   if (NT_SUCCESS(ntStatus))
   {

      pdx = fdo->DeviceExtension;

          /*RtlInitUnicodeString (&UserDeviceLinkUnicode,
                          UserDeviceLinkBuffer);

      nt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 (&UserDeviceLinkUnicode,
                                     &KernelDeviceNameUnicode);

      RtlCopyMemory(pdx->DeviceLinkName,
                  UserDeviceLinkBuffer,
                  sizeof(UserDeviceLinkBuffer));
      */
      fdo->Flags &= ~DO_DEVICE_INITIALIZING;

      fdo->Flags |= DO_DIRECT_IO;
      pdx->PhysicalDeviceObject=PhysicalDeviceObject;

      pdx->StackDeviceObject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fdo, PhysicalDeviceObject);

      ASSERT (pdx->StackDeviceObject != NULL);

           pdx->usage = 1;
           pdx->OpenHandles++;
           KeInitializeEvent(&pdx->evRemove,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

   Ezusb_KdPrint(("exit Ezusb_PnPAddDevice (%x)\n", ntStatus));

   return ntStatus;
}

本人只要使用设备描述符L"\\Device\\Ezusb-0";  ,这个些代码,编译出来的驱动程序就不能正常加载,加载到一半时就出问题,代码31,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这例程都是一些例子程序中拷贝过来,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忘记了,里面还有注释没有去掉,正常如下:

NTSTATUS
Ezusb_PnPAddDevice(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DEVICE_OBJECT PhysicalDeviceObject
    )
/*++
Routine Description:
    This routine is called to create a new instance of the device

Arguments:
    DriverObject - pointer to the driver object for this instance of Ezusb
    PhysicalDeviceObject - pointer to a device object created by the bus

Return Value:
    STATUS_SUCCESS if successful,
    STATUS_UNSUCCESSFUL otherwise

--*/
{
   NTSTATUS                ntStatus = STATUS_SUCCESS;
   PDEVICE_OBJECT          fdo = NULL;
   PDEVICE_EXTENSION       pdx;

   WCHAR KernelDeviceNameBuffer[] = L"\\Device\\Ezusb-0";
   UNICODE_STRING KernelDeviceNameUnicode;
   WCHAR UserDeviceLinkBuffer[] = L"\\DosDevices\\Ezusb-0";
   UNICODE_STRING UserDeviceLinkUnicode;
   RtlInitUnicodeString (&KernelDeviceNameUnicode,
                          KernelDeviceNameBuffer);//&KernelDeviceNameUnicode

   Ezusb_KdPrint(("enter Ezusb_PnPAddDevice\n"));

   ntStatus = IoCreateDevice (DriverObject,
                              sizeof (DEVICE_EXTENSION),
                              NULL,
                              FILE_DEVICE_UNKNOWN,
                              0,
                              FALSE,
                              &fdo);

   if (NT_SUCCESS(ntStatus))
   {

      pdx = fdo->DeviceExtension;

      RtlInitUnicodeString (&UserDeviceLinkUnicode,
                          UserDeviceLinkBuffer);

      nt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 (&UserDeviceLinkUnicode,
                                     &KernelDeviceNameUnicode);

      RtlCopyMemory(pdx->DeviceLinkName,
                  UserDeviceLinkBuffer,
                  sizeof(UserDeviceLinkBuffer));

      fdo->Flags &= ~DO_DEVICE_INITIALIZING;

      fdo->Flags |= DO_DIRECT_IO;
      pdx->PhysicalDeviceObject=PhysicalDeviceObject;

      pdx->StackDeviceObject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fdo, PhysicalDeviceObject);

      ASSERT (pdx->StackDeviceObject != NULL);

           pdx->usage = 1;
           pdx->OpenHandles++;
           KeInitializeEvent(&pdx->evRemove,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

   Ezusb_KdPrint(("exit Ezusb_PnPAddDevice (%x)\n", ntStatus));

   return ntStatus;
}

网友:
没有一个人顶,我怎么结贴啊

网友:
编译能通过么

网友:
终于有人来回话了,晕,可以结贴了,问题我早就解决了,只是没有人回复,没法结贴啊

网友:
多几个人来回答一下吧,顶一下就给分的.

网友:
用winDbg跟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