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Mware上运行VxWorks遭遇"Error loading file! 0xd0003",已经困扰几天了

楼主:
 【环境】PC、XP、Tornado2.2、VMWare、虚拟软驱RamDiskNT、虚拟网卡为AMD的PC-NET,按要求从AMD的网站上下载的最新驱程
【实施】严格按照网上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入门》一文搭建;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1和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的属性使用默认值;
    FTP已经打开,文件位置和config.h中的设置相同;
    config.h里面的宏定义DEFAULT_BOOT_LINE:(下载路径是D:\\MyVxWorks\\VxWorksImage ):
#elif (CPU == PENTIUM)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lnPci(0,0)host:D:\\MyVxWorks\\VxWorksImage h=192.168.136.16 e=192.168.136.1 u=target pw=1 tn=target";
    ftp服务器上确定有用户:> 用户名:target> 密码:1;
    ftp的logging->log options左边5个选项已全部打勾;
【现象】
打开FTP,启动VMWare出现如下信息:
boot device          : lnPc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D:\MyVxWorks\VxWorksImage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36.1
host inet (h)        : 192.168.136.16
user (u)             : target
ftp password (pw)    : 1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target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
Warning: no netmask specified.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d0003.
Can't load boot file!!
======================================================
求救!多谢了!

网友:
你编译出来的文件叫做vxworksImage么?还是 vxworksImage是目录?
在tornaodo下编译出来的文件应该为vxworks(没有后缀)和vxworks.sym。

你把你的DEFAULT_BOOT_LINE  相应的改为D:\\MyVxWorks\\VxWorksImage \\vxworks

同时,在FTP里面设置路径为D:\\MyVxWorks\\VxWorksImage (没有vxwork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编译出来的文件是vxWorks,在C:\Tornado2.2\target\proj\Project0\default目录下
我将DEFAULT_BOOT_LINE  相应的已改为D:\\MyVxWorks\\VxWorksImage\\vxWorks
在FTP里面设置路径为D:\\MyVxWorks\\VxWorksImage
重新编译了一遍,并在cmd窗口下重新执行了mkboot a: bootrom(在软盘上建立了VxWorks系统引导分区,并将引导程序复制到了软盘上)。
但是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
boot device          : lnPc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D:\MyVxWorks\VxWorksImage\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36.1
host inet (h)        : 192.168.136.16
user (u)             : target
ftp password (pw)    : 1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target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
Warning: no netmask specified.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d0003.
Can't load boot file!!

====================================
头都大了

网友:
编译后的vxWorks文件(在C:\Tornado2.2\target\proj\Project0\default目录下)也是先拷贝到D:\\MyVxWorks\\VxWorksImage下再执行mkboot a: bootrom的

网友:
把ftp的消息贴出来。

网友:
ftp服务器上看到的信息是

[L 0066]03/29/07 19:37:08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168.136.1
[C 0066]03/29/07 19:37:08 Quit or close –user logged out
[L 0066]03/29/07 19:37:32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168.136.1
[C 0066]03/29/07 19:37:32 Quit or close –user logged out

网友:
连接上了 但是看起来log信息不全。

网友:
连上了那为什么会出现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d0003.
Can't load boot file!!”?
而且我的log的几个勾都打上了啊?

网友:
只是ftp连接上 正常的log信息 要包含读取文件的部分。估计还是你的boot line 有点问题。有时候甚至就是多一个空格而已。

网友: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lnPci(0,0)host:D:\\MyVxWorks\\VxWorksImage\\vxWorks h=192.168.136.16 e=192.168.136.1 u=target pw=1 tn=target"

仔细对了下
还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192.168.136.16
这个是虚拟网卡的地址,还是实际网卡的地址?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请教

网友:
用虚拟机的时候直接按照步骤做就可以用的了,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可能是makeboot之前哪个地方弄错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在建立系统镜像工程时候,第二步里面选择bsp之后对应的CPU类型选择是否正确。。。如果CPU选择不正确,就会编译完后can't load boot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