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编码乱码怎么解决啊?

楼主:
我的设备装了WINCE,有一个串口跟电脑连接,电脑发送数据给WINCE,接收到的是乱码,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WinCE支持Unicode  ,你把收到的数据进行一下从ANSI 到Unicode的转换试试。

网友:
多字节和宽字符之间转换的函数:mbstowcs, mbtowc, wcstombs, wctomb.
  mbstowcs---Convert a multi-byte(ANSI) string to wide character stirng(Unicode).
  wcstombs---Convert a wide character string to multi-byte string.
  WCHAR szwcBuffer[100];
  char szBuffer[100];
  char* lpszConvert = "ANSI String to convert";
  WCHAR* lpszwcConvert = _T("Unicode string to convert");
  int nChars;
  nChars = mbstowcs(szwcBuffer, lpszConvert, 100);
  nChars = wcstombs(szBuffer, lpszwcConvert, 100);
  //MultiByteToWideChar, WideCharToMultByte.        //用在code page(编码页)

  相关函数(ANSI Function, Unicode Function;):strcpy, wcscpy; strcat, wcscat; strcmp, wcscmp;
          strlen, wcslen; strchr, wcschr; strstr, wcsstr; _strrev, _wcsrev;

  //Convert an ANSI character to Unicode.
  //set the high byte in the Unicode character to zero and copy the ANSI character into the low byte
  WCHAR wC;
  char c = 'C';
  wC = MAKEWORD(c, 0);

网友:
在编写WinCE应用程序时应当注意的一个特征是Unicode。与用单个的8位数值来对一个字符进行编码的ASCⅡ码标准不同,Unicode是用一个16位数值来表示一个字符。因为世界上已知的字符都能用65536个可能的Unicode值中的某一个来表示,所以Unicode使得将程序移植到不同的国际市场非常简单。程序使用Unicode的结果是每一个字符占用两个字节而不是一个字节,于是字符串长度将是原来的两倍。程序员在假定字符串长度和缓冲区大小时必须很小心,现在已不能假定260字节的缓冲区能容纳259个字符,然后以0结束。所以在EVC开发程序时要分清字符的类型是Unicode 还是ASCⅡ。例如在WinCE系统下,表示文本文件的字符是char( ASCⅡ)型,但在文本框和对话中的字符是宽型(Unicode)的,要表示这类字符,就不能用char而要用TCHAR表示。它们之间可以通过函数进行转换。

网友:
WideCharToMultiByte()和Wcstombs()就能实现把宽字节字符串转换成窄字节字符串。

网友:
看看串口设置,位宽,码率,等等,还有你发的数据编码

网友:
设置初始化数据~~~

网友:
WinCE支持Unicode ,若不可以多试几种编码.

网友:
PC一般都是Ansi编码 而CE下一般都是Unicode编码 需要把Ansi转化为Unico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