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5.0下设置目标机器的分辨率

楼主:
在wince5.0下,如何设置目标机器的分辨率。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固定的吧,应该不能改
试一下windows的改变分辨率api看看,如果不行就应该是固定的了

网友:
好像是驱动做固定的

网友:
应该厂家给的bsp里固定的,不过,我查找的一些资料来看,应该是可以改,只不过我还是没有学会而已。

网友:
是不是X86的?
如果是 在Dos下改
有一个文件是AUTOEXEC.BAT 修改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是X86。但是文件AUTOEXEC.BAT里面的参数应该没有多少修改的地方,那里只是设置一些启动选项而已,估计还是要改其它地方,如bsp等。

网友:
我们裁好的系统一般AUTOEXEC.BAT里改改就可以的了。。
你用UEdit打开编辑就可以了,就一个参数而已。其他不用改的

网友:
说说是哪个参数啊,楼上的。

网友:
我们的是
loadcepc /L:800x600x16 nk.bin

还不知道哪个参数吗?

网友:
这个方法早就试过了,关键是看你的板子上的显示驱动能不能支持,如果BSP不支持,怎么改都没用,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直接改wince的注册表,然后挂起重启,在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修改video。reg文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