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 中 BINFS分区不能装入??

楼主:
我使用Eboot把NK.bin文件保存到Nandflash,Eboot把Nandflash分为两个分区
一个binfs,另外的为fatfs,WINCE启动之后,my device中可以看到那个fatfs分区已经装入到一个目录中
但是binfs不能装入到目录中,strogae mangr中可以看到两个分区,fatfs的有一个* binfs的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帮顶
同问
我的strogae  manger中也可以看到两个分区, 但binfs和fatfs 前都没有*,即都没有加载,
我点击mount后,竟然弹出Unable to Mount Part
这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binfs是系统文件占用了,这样做是为了系统安全。

网友:
引用楼主 sdssly 的帖子:

我使用Eboot把NK.bin文件保存到Nandflash,Eboot把Nandflash分为两个分区
一个binfs,另外的为fatfs,WINCE启动之后,my device中可以看到那个fatfs分区已经装入到一个目录中
但是binfs不能装入到目录中,strogae mangr中可以看到两个分区,fatfs的有一个* binfs的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看不到的吧。我的是看不到的。

网友:
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访问的
好老的贴子了,怎么去把它顶上来了

网友:
我连 BINFS 怎么用都不知道

网友:
哇,能和三年前的帖子来个亲密接触,相当难得呀
说不定发这个帖子的lz早就已经是老板了

网友:
NB 07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