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板的仿真软件

楼主:
类似于这种的:http://www.hzmcu.cn/news/dcmh.asp
可以自己编制微指令,有ALU,IR,MEM,IO等单元的实验板仿真软件

网友:
查了一下仿真器的概念:仿真器是来模拟完成编程所实现的功能,并没有把程序固化,可方便的更改,反复调试.访真成功后再将程序烧入相应的芯片。

也就是它也不能脱离实验板?

我想要的是对整个实验板的模拟,比如屏幕上出现实验板,可以虚拟连线,虚拟拨动开关那一种

网友:
我以前编过一个,你把mail留下

网友:
楼上厉害,谢谢了
reginvalid@163.com

网友:
发了,楼主查收一下。
如果觉得能满足你的要求,别忘了结帐哦:)

网友:
-_-!

打错了,不是“帐”,是“贴”

网友:
其实就是解析指令而已

网友:
gaominjie的模拟软件不错,给分了。
只是有点小缺憾:好像不能自行布线,在特定文件名的ABS文件里写程序和微程序才能运行。不知是不是我还不太会用,望指教一二。

网友:
各位大大,我是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初学者,对这个很感兴趣,
能否给我发个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板的仿真软件。
ldw5258@126.com
谢谢!

网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wantaox.blog.163.com 上看另一款组成原理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