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IMEI号是干什么用的?能有两个以上手机有同一个IME ...

楼主(2007-05-27):
手机的IMEI号是干什么用的?能有两个以上手机有同一个IMEI号吗?
机的IMEI号是干什么用的?能有两个以上手机有同一个IMEI号吗?
手机
干什么
IMEI号

网友A:
IMEI是标识一个手机设备的唯一号,不同的手机IMEI不同,除非你的手机是自已做的。IMEI由厂商代码,产品流水号等组成,15位。

网友B:
呵呵~,水货手机就要可能IMEI号码相同的。

网友C(2010-05-04):
那如何判断水货或行货呢 我买了个N85什么保修卡啊 激活码 都有 但是我怀疑是水货 输入IMEI的第7 8 两位是02 摆脱那位高手教教我 本人QQ769120202 欢迎指教

网友D:
通过imei可以知道手机的产地,但是这个东东是可以用软件改的,
可以去http://bbs.dospy.com/这个论坛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E:
水货手机可能很多机器都用一个imei号啊,上次印度就说不准没有imei号的山寨手机上架的。每一个GSM模块都一个独特的imei号码,可以用AT指令查询。当然一个GSM模块如果重新烧写蜂窝之后,它的IMEI号码也会随之改变的。所以IMEI号码,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