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里每行高度的设置

楼主(2007-10-29):
LIST里每行高度的设置
请问各位有没有设置LIST里每行高度的函数啊?我以前在EVC下是用鼠标选择每行的,那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改用触摸屏了,这样每行的高度太低很难选中的,请问各位有什么函数可用吗?谢谢
触摸屏

网友A:
高度设置函数已经找到了,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里面字体的大小?

网友B:
函数是啥?
我的LIST CTRL 控件里的表格高度太低,程序运行起来一行记录占近两行的控件。看着很别扭。

网友C:
在WM_MEASUREITEM消息中,可以设置行高。

网友D:
字体,直接调用CreateFontIndirect()设置字体大小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