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段程序放到内部RAM中运行?

楼主(2007-03-05):
如何把一段程序放到内部RAM中运行?
在ARM7TDMI体系结构中,如果某一功能程序为了提高和优化性能,
是不是可以把程序放到内部RAM中运行,不知如何才能让我的程序在内部
RAM中运行?
小弟用的是S3C44B0,把8KB的Cache空间作为片内SRAM使用。刚开始
学ARM,请多拍砖支持
空间
优化
程序
如何

网友A:
前提是要链接成可以在那个地址范围,或是地址无关的。
希望在RAM运行的代码最初仍存在ROM,复位后你把复制到RAM,
然后跳过去,或设置中断向量。

网友B:
如果是调试,则更简单,只要链接为在那个地址内,然后加载运行就行。

网友C:
是要把程序烧录到到Flash里运行的,不只是Debug。 因为要处理很多图片,在LCD上显示时不
能太慢, 想在内部RAM中(不是片外扩展的)处理有关的图片信息来获取更快的速度,但不知这
样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又是怎样实现的?
在外部RAM处理的话,读取数据太慢,处理完图片信息其他的事都被已经耽误了。

网友D:
具体要怎么实现呢,是不是每次运行这段程序的时候都要先把它复制到内部RAM。急啊急。

网友E:
搬到个有效的地址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