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0的SDK中用CHttpFile、CInternetSession下载文件不能用,为什么?

楼主:
我在WinCE5.0的SDK中用CHttpFile、CInternetSession作了下面一段代码用于下载文件,但是不能用,为什么?哪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好的源代码,能供我参考
CHttpFile *file = NULL;

        TRY
        {
                CInternetSession *session = NULL;
                session = new CInternetSession();
                CHttpConnection *connection = NULL;

                // To do: specify actual server, port, login name and password here
                connection = session->GetHttpConnection(server,port,login,password);
                file = connection->OpenRequest(1,path);
                CString strRequestHeader = "Authorization: Basic ";
                strRequestHeader
+= EncodeBase64(login + _T(":") + password);
                file->AddRequestHeaders(strRequestHeader);
                file->SendRequest();
                char ch;
                while(file->Read(&ch,1))
                {
                        // To do: store file content somewhere:
                }

                delete session;
        }
        CATCH(CInternetException, pEx)
        {
                // To do: handle internet exceptions here:
        }
        END_CATCH

网友:
楼主首先要确认,使用的SDK是否已经集成了HTTP相关的组件。

网友:
可能是你说的那个原因,但是,我怎么在PB(Platform Builder)中加上HTTP相关的组件,这些组件在哪里能够下载到,都包括哪些?谢谢。(注:SDK不是我自己定制的,是其他同事在国外定制的。)

网友:
这些是WinInet.dll中API的封装吧,wince里没有这样的或者类似的东西,就是full sdk里也没有的
LZ只能放弃偷懒的方式,自己用winsock写吧

网友:
是吗?可能能用哟,好像是我的编译器的问题,我是这样的。安装完vs2005后,再安装了我自己的SDK,接着在vs2005中用我自己的SDK建立了一个工程,最后将头文件包含在我的工程中准备用CHttpFile和CInternetSession,所以程序将vs2005下的afxinet.h包含进来了。不是我自己SDK中的afxinet.h,故不支持这个功能,我看了这两个目录下的这两个文件,我自己的SDK中的是支持的,怎么改设定,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个sdk。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sdk是 2005 smartphone sdk

网友:
可能是能用,采用如下步骤看看
1.在Include 之前取消_AFX_NO_INET_SUPPORT的定义
   #undef _AFX_NO_INET_SUPPORT
2.进入afxinet.h文件中,注释掉CFtpFileFind类和CGopherFileFind类的声明
要看运气了

网友: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不行,我是否可以从vs2005中设置头文件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个sdk。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sdk是   2005   smartphone   sdk

我的没你的高级,我的只是wince5 sdk,你的是mobile的。

网友:
安装了Visual Studio 2005 SP1吗?

网友:
WinInet.dll wince5中有,我刚做个一个sdk

网友:
LZ用的是MF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