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nk.bin转化为nk.nb0

楼主:
我编译了好几遍都没有nk.nb0,听说有工具可以转化,那位大哥知道能帮帮小弟。

网友:
可能是模式问题,你选择 Release 模式,不要选 Debug 模式!

网友:
是Release模式啊!

网友:
The BIB file details the MEMORY layout that the loader will use. Romimage.exe uses this file to convert the boot loader executable into .bin and .nb0 fi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BIB files, see Binary Image Builder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omimage.exe, see Romimage.
---------------------------------------------------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 These configuration options cause the .nb0 file to be created.
    ; An .nb0 file may be directly written to flash memory and then
    ; booted. Because the loader is linked to execute from RAM,

-------------------------------------------------------------
I know I have to generate a nk.nb0 file from the nk.bin file. I

have used this sentence: cvrtbin -r -a 80001000 -l 00F25908 -w 32

网友:
也可以用工具cvrtbin,在你的文件夹中搜索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