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开发多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WinCE下开发多语言的问题
普通用VS2003开发的window程序中.要实现多语言.可以用下面这一句指定调用哪一个资源文件.(一个Form对应着多个资源文件)
Thread.CurrentThread.CurrentUICulture = new System.Globalization.CultureInfo("zh-CHT"); //zh-CHT表示繁体中文.在初始化时加上这一句,程序便会在启动后显示繁体中文.
我现在想把一个WinCE的程序也添加一个多语言.但是在WinCE下Thread.CurrentThread.下面没有 CurrentUICulture这一项.郁闷了我....
有没有人知道WinCE下怎么做多语言啊!
window
繁体中文
开发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我做过多语言的,不过是用 win32 api.
我是把所有的资源都单独建在一个dll工程里,生成不同语言的dll.
在程序启动的时候,在加载资源的时候根据不同语言自动选择相应语言的dll.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使用资源dll
根据不同的语言,加载不同的资源dll

网友C(2008-01-08):
我正在学习这块知识,也想知道ce下的多语言切换是怎么开发的?跪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