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编程 奇怪问题

楼主(2007-09-24):
【求助】keilc编程 奇怪问题
在我的程序里有一个数组 unsigned int y[25]={0,1,2,3,6,5,4,0,1,2,3,6,5,4,0,0,1,0,0,1,0,1,0,1,0};
把他定义在函数外面编译通过 并且和硬件调试好用。
把他定义在函数里面编译通过 可是和硬件调试不好用。
这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分配的空间乱了,找不到。还是我的编译器不好用。
硬件
编译器
程序

网友A:
把他定义在函数外面编译通过 并且和硬件调试好用。
把他定义在函数里面编译通过 可是和硬件调试不好用。
这里有一个访问权限问题,
定义在外面空间是全局的,你什么时候访问都是合法确定的值
定义在函数里,它是一个局域变量,在没有进入调用的函数时,访问这部分空间是非法的,得到的值是不确定的,有的调试工具直接拒绝你访问,可能这就是不好用的原因吧...

网友B:
把他定义在函数外面编译通过 并且和硬件调试好用。
把他定义在函数里面编译通过 可是和硬件调试不好用。
这里有一个生存期问题,
定义在外面空间是全局的,你什么时候访问都是合法确定的值
定义在函数里,它是一个局域变量, 函数第一次被调用,写入的值,在函数第二次被调用时,
可能被改写了。
局部变量在它的生存期结束后,它占据的Memory可能被分配用于其它变量,其值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