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转为二进制?

楼主:
在SQL的webservice上的一组数据是二进制,已有人写了一个方法可直接调用,但是直接调用出来的是一组字符串格式,该怎么转换成二进制呢?

网友:
补充:这是一组bmp格式的图片二进制数据,我需要将其转换为显示出来。
或者哪位大虾可提供直接读取数据库二进制数据并显示图片的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
晕倒,你这很简单啊,根据位图是8bit,16bit或24bit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
前面加个 (byte []) 就好了,比如你已经获得了一个DATASET
byte[] bytes = (byte[])ds.Tables[0].Rows[j];
if(bytes.Length > 0)
                        {
                                MemoryStream memStream=new MemoryStream(bytes);
                                try
                                {
                                        Bitmap MyImage = new Bitmap(memStream);
                                        this.pictureBox1.Image= MyImage;
                                }
                                catch
                                {
                                        MessageBox.Show("读取数据库中的图像信息失败!");
                                        this.pictureBox1.Image=nul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