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驱动的时候死机 为什么用SOFTICE里面CRASH DUMP看不了错误?

楼主:
设置的dump文件是内核模式的,
写了一块网卡的驱动,但是一插上网线运行没多久就死机。
然后想用softice 里面的crash dump 看错误,但是得到如下的结果
This error means a trap occurred in kernel mode.  Either the trap was of a kind the kernel is not allowed to have or catch, or a double fault.  The first number in the bug code parentheses is the number of the trap. ( 8 = double fault ).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有相应的内存没有释放吧.

网友:
用windbg吧,我感觉比softic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