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时钟信号是接XTAL1还是接XTAL2?

楼主(2007-03-04):
外部时钟信号是接XTAL1还是接XTAL2?
在书上看到的是外部时钟信号接XTAL2,XTAL1接地。(单片机C第四版)。
但公司做的一个小项目上面,用了两个单片机,STC89C54RD+和STC89C51RC,只用了一个11.0592M的晶振,用普通接法给54RD+提供信号,然后晶振的一端直接连51RC的XTAL1,XTAL2悬空,好象也没出什么问题,请哪位解释一下,谢谢。
信号

网友A:
CMOS的接XTAL1,NMOS的接XTAL2.
现在都是CMOS了,接XTAL1

网友B:
这个的原理我也不知道...
我只会照芯片手册里的接法,希望楼上的讲详细点,好好学习哈...

网友C:
XTAL1和XTAL2分别是一个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NMOS的反相器是所谓的E-D结构的
电路(一个增强型MOS提供逻辑,一个耗尽型MOS提供上拉),在模拟应用的情形下,
从XTAL1提供外部时钟是不好的(反馈网络产生不期望的副作用),而把XTAL1接地,
直接从XTAL2驱动内部电路并不需要额外的驱动能力。
CMOS反相器接成振荡电路,可以使用大得多的反馈电阻,直接驱动XTAL1不会有问题,
且不允许另外的驱动源连接到XTAL2,故从XTAL1提供外部时钟。

网友D:
两端都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