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1芯片设计一个刷卡器?请高手能说个总体设计吗?

楼主(2007-07-22):
怎样用51芯片设计一个刷卡器?请高手能说个总体设计吗?
如题,因为第一次接触硬件设计,所以有点迷惘...
设计
芯片

网友A:
太泛泛了,我也泛泛点...//设计东西首要明确的就是需要,在这个都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和你那个那个了...
一:确定你的卡的应用形态.
二:ID的制定,如足够的系统容量,足够的加密强度(软件,硬件),足够的反应时间等等
三:与读卡器的通信接口,协议.
最后也许应该到应用控制权限逻辑了吧?
呵呵,不知道全没?如果我来设计的话,我会这样一个流程走...

网友B:
射频卡?磁条卡?接触式芯片卡?

网友C(2008-04-30):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