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文件创建失败

楼主:
想在wince下用内存映射文件的方式读文件,这样会快些,在VC上试过了,可行.所以想移动wince下,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CreateFileMapping就过不去了,返回为空.有人做过的指点下吧..多谢

                        hFile = CreateFile(m_EBookFilePath,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NULL,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File)
                        {
                                //goto End ;
                        }
                        //取得文件长度
                        nLeng=GetFileSize(hFile,NULL);
                        // 创建文件映射内核对象,句柄保存于hFileMapping
                        hFileMapping = CreateFileMapping(hFile,NULL,PAGE_READONLY,0, 0, NULL);
                        if( NULL == hFileMapping)//这个地方为空。。
                        {
                             goto End ;
                        }

网友:
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lpszFile2Map,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
                                FILE_SHARE_WRITE | FILE_SHARE_READ, 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网友:
呵呵,怪我,没细看
我再试下

网友:
可以打开了,但有个问题是,当文件到一定大小,比如300K左右的时候,打开的速度相当的慢,但等大概一分钟左右.这在台式机上用的时候,很快一下就显示上来了,不知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有就是用的CEdit控件来显示的,在显示了大概3000行之后,就显示不了文字了,滑条块还可以往下拖,但是没有文字,不知道是不是CEdit控件有最大限制.

网友:
CEdit显示最好不一下子全部显示。用分批显示。

网友:
嗯,我也意识到这点,但不知如何分批显示.现在想的就是每像后拖一页就读一页,但这样也太麻烦了.

网友:
呵呵, 不要怕麻烦,

我的文件有1m,感觉不慢啊64m RAM,cpu 400

网友:
存储:64M RAM,64M ROM   CPU 400
我们的是一样的呀.我现在就是直接用内存映射文件读进来了就给CEdit显示了.
想改成分批读,不知lenux是怎么来读的?给些思路就可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