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发送数据时TI问题

楼主(2007-09-20):
用串口发送数据时TI问题
有一段代码,想直接写SBUF,来发数,但是有一个 不明白的语句,见下,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 0); //不知道这个语句是什么作用?TI 什么时候为0?什么时候为1?
//往SBUF中写入的时候,TI=多少啊?
TI=0;
}
请各位高手指点阿!!
我的邮箱:myruru2005@yahoo.com.cn
邮箱

网友A:
这是函数的意思是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当有一个字符发送的时候 TI=1;
while(TI == 0);
TI=0;
上面两句是复位。
为什么要复位呢? 可能是发送的规则吧。

网友B:
当发送数据的时候,TI=0,发送完TI由硬件置1,想继续发数,必须软件将TI清0

网友C: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 0); // 向SBUF写字节后,等到TI变成1,发送就完成了
// 因为第次发送后都复位TI, 所为写SBUF的时候TI为0
TI=0;
}

网友D:
TI=0表示没有以送完毕,
while(TI==0); 如果没有发送完毕就一直等待,直到TI=1表示发送完毕(硬件自动置位),这时就清除TI标志(软件)

网友E:
TI是发送中断标志位,当发完8位数据由硬件置“1”,继续发数,必须软件将TI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