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计数器连接,进行扩展,消除毛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06):
两片计数器连接,进行扩展,消除毛刺的问题,求助!!
我用两个十进制的74160连接成60进制的,采用整体置数方式,计数到59的时候,置为零。不是很复杂。但是,要将置零信号进一步作为时钟信号输入到另一个计数器中,有毛刺的问题,老是不正确。
请问,如何消除毛刺,使其在上升沿触发时,发出一个信号,而不受毛刺的影响呢?
该加入什么元件呢?
急求...!!!
信号
十进制
如何
影响

网友A:
加入一个电容吗?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
我的是要消除向下的毛刺,本来应该一直是1,但是突然产生一个为零的毛刺,该怎么消除啊,学艺不精,急求帮忙...
谢谢啊。!!!!

网友C:
很开心,搞定了,加了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消除毛刺了。挺好的。但是还有个问题是,上电会产生一个向上的毛刺,也会引起误动作,还没有解决。